A123电池```

楼主(2009-04-11):
想请教各位.,.A123电池飞450好飞吗?和2000mah 20C的锂电有什么区别??

网友:
区别在电压,A123     3P1S飞航线没什问题.

楼主:
4S1P的飞起来怎么样呢?

网友A:
4S1P太重了。3S1P刚好。换4500KV的电机,60A电调。3S1P一样可以3D。

楼主:
谢谢LZ,请问4500KV电机要配多少的T的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区别有三点

第一, 比Li的重
第二, 比Li的充放电能力强, 耐受性好
第三, 便宜的多

另外, 飞450, 如果不改变现有配置,  使用4S  A123

网友:
我用3S飞,把电调保护设成镍电,别的没动

网友:
我就是用A123电池组3S1P 飞450的飞航线8分钟,3D不行

网友:
楼上的不错,回头我也把4S的组成3S的。

网友:
用3s还得换电机,电调,齿轮。不如4s的可以混合使用电池,所以我们没改,重点就重点了

网友:
我就是3S混用锂电也什么都没改,反正还在练悬停,没什么影响

网友:
还有点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用A123飞450稳多了

网友:
重一点肯定稳定一点哦,呵呵

网友C:
除了 便宜 耐用 没第二个好处

网友:
2000mah 20C

我用4S比2000mah 20C的要好,重量也可以承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 便宜 耐用 没第二个好处

不知道除了这两个最大好处,你还能想的啥好处?
这已经是最大的好处,便宜耐用

网友:
便宜。不怕过放过充~~
1块2000MAH 可以买2.5块 3S A1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1P太重了。3S1P刚好。换4500KV的电机,60A电调。3S1P一样可以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1P太重了。3S1P刚好。换4500KV的电机,60A电调。3S1P一样可以3D。

我就是这样的配置,很好飞,就是要费点钱!

网友:
建议450飞A123放在脚架下!这样头照也能带了!不带头照飞行姿态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