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 HP

楼主(2009-04-11):
谁有6EX HP的中文说明书,给个连接小弟先谢了,随便问下6EX HP 舵量在控上怎么调,万分感谢

楼主:
在问个问题,6EX HP 兼容那些接收,我试用过西安的,飞飞翼要失控,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接收问题。知道的都说点,随便帮我推荐个接收

网友A:
不会失控啊,6EXHP很稳定的,应该是你的接收机的问题,我用的是西安孵化的,我直接把壳子拆掉,然后用特殊胶水把接收机全部都粘在里面,有点类似山寨的“琥珀”哦,呵呵,从没有失控过。

网友B:
http://www.0577mx.com/news_view.asp?clsid=15&id=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