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杂牌锂电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9-04-11):
我的一块2S锂电池充电的时候充反了,拔下来按正确方法再充的时候充电器上的两个灯交替闪,充不进去电,用电压表测也没有电压,是不是我的电池完蛋了啊?哪位大哥知道啊?还有没有救啊?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测一下电池电压,如果很低如1V左右,可能没戏了。
不过我有过一个玩具车上的锂电(70mAh),忘了关电源几天,发现时测量电压只有0.1V左右,但是还能充电。

楼主:
这个测起来一点电压都没有了,看来是完蛋了,只能是再买个了

网友:
现在还是冲不进去吗?

楼主:
恩,还是充不进去,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A:
灯交替闪应该是保护电路起作用了

断下重新拔上电应该可以恢复了。

网友:
新手认真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下重新拔上电应该可以恢复了。

拔了重新插上还是交替着闪,估计是电池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