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请进

楼主(2009-04-11):
请问360T1的电调整如何进入设置状态?按照说明书的程序不能进入设置。不管控的油门在什么状态,电调上电后都是;1.2.3...嘟.嘟.嘟。然后就没有反映了

网友:
开始唱DO  LAI   MI   可能是好盈程序的   照好盈的说明书设置  试下

楼主:
谢谢回复。参考过好盈的说明书,但是都不相同。电调上电后都是;DO  LAI   MI  然后3声嘟.嘟.嘟就没有反映了,不管油门在何位置和几S电池。 请设置过的模友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参考过好盈的说明书,但是都不相同。电调上电后都是;DO  LAI   MI  然后3声嘟.嘟.嘟就没有反映了,不管油门在何位置和几S电池。 请设置过的模友介绍一下,谢谢!

是不是油门的行程问题?看看有没有设到100%?

FF9的菜单里有Servo一项,可以实时看到各通道的输出。可以用这个功能看看3通道的输出究竟是多少。估计JR/Spektrum相应档次的空应该也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参考过好盈的说明书,但是都不相同。电调上电后都是;DO  LAI   MI  然后3声嘟.嘟.嘟就没有反映了,不管油门在何位置和几S电池。 请设置过的模友介绍一下,谢谢!

少了声嘟    通电D L M    LIPO3S  嘟赌嘟     后面还应该有一声  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参考过好盈的说明书,但是都不相同。电调上电后都是;DO  LAI   MI  然后3声嘟.嘟.嘟就没有反映了,不管油门在何位置和几S电池。 请设置过的模友介绍一下,谢谢!

油门推到最高再上电   看有没有   SO LA  XI DO  LAI   的音乐   有就代表进入设置状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油门最高再给电调上电的,都是DO  LAI   MI  然后3声嘟.嘟.嘟就没有其它反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少安的电调?  SJM的电调好像是好盈给代加工的!  我用过就是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50A的,你知道怎么进入设置吗?现在没有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一直是用那张:HobbyWing无刷电调编程设定卡设置的!没有用遥控器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