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烧毁或炸坏的亚拓BL35X电调,我找个小零件

楼主(2009-04-11):
收一个烧毁或者炸坏的亚拓BL35X,取个小零件,烧毁摔烂报废的都可以,只要那个小零件,有坏的弟兄帮个小忙,QQ 50484084,注明:坏35X

价格不要高,谢谢了

网友A:
什么零件不能买到?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零件不能买到?处理器???

一个上面标了AE字样的5个电极的芝麻那么大的管子,您知道是什么管吗?

就是这个零件,一边2脚一边3脚

就是这个零件,一边2脚一边3脚

就是这个小零件

就是这个小零件

网友:
这个是功率管的前级,上面好像标的是CE,大多数电调上都有。

网友:
前置推动

网友B:
这是 复合三极管,也就是双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 复合三极管,也就是双三极管

能找到这个吗?

网友:
找个NPN三极管代替一下看行不行,应该是P MOS的驱动电路.
代替的时候,发射极接地,集电极串联一个200欧左右的电阻到电源正极,然后和P MOS的栅极连接,基极串联一个5K左右的电阻,在那个小元件的各个脚分别试一下,应该能好的

网友:
ni hao

这个管子如果烧掉的话,那MOS多多少少都会有损坏的,

楼主:
不修了,封贴

网友(2012-07-23):
标号AE的元件是 74AHC1G08GW

标号AE的元件是 74AHC1G08GW, SOT353封装  找死我了,今天修亚拓新出的35P电调,也是坏了这个标号AE的管子。经查阅多方资料最终锁定74AHC1G08GW,一个与门而已。。。换上后一切如初!
遇到此问题的模友不妨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