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KV电机直驱好,还是高KV电机+减速组好?不考虑重量的 ...
低KV电机直驱好,还是高KV电机+减速组好?不考虑重量的话?

楼主(2009-04-11):
总感觉高KV
电机
+减速组可以发热更少。

网友A:
理论上说;能量传输过程的中间环节越多.效率越低。

网友B:
我觉得要看桨的直径。直径大的用高kV电机配减速器,提高驱动扭矩。桨直径小时需要的扭矩也小,直驱效率高。
也不知道对不?

网友C:
在我看来只跟减速器有关。不考虑重量,直驱当然是比较好,无需维护。
可是通过提高转速获得的大功率就是猛,那个电机就是轻——连减速器都算上也还是很轻——这个必须承认啊。
而且又是飞机。一旦有了追求,谁能不考虑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