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接收机的接法```

楼主(2009-04-11):
小弟新入一架2手的450```手上有台6EX AP的控,,接收是西安孵化的微型接收,...请教下怎么接线``
从上到下.1-6个通道分别怎么接,,,,求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6EX AP玩450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或者设置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6exap 是固定翼版本的 搞不了直升机

楼主:
是搞上去不能飞?还是能飞,但是有功能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