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9254降压的问题

楼主(2009-04-11):
最近搞了个9254,不知道敢不敢直接插5.8V电压下工作?麻烦用过的朋友指个道...

网友A:
应该是用4.8V 吧! 6V好像不可以,我是跟陀螺仪链接的电源端串了一个1n4001二极管降压0.7V才用的

网友:
必须要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4.8V 吧! 6V好像不可以,我是跟陀螺仪链接的电源端串了一个1n4001二极管降压0.7V才用的

我的9523也是这样做.稳定.

楼主:
谢谢LS的3位朋友,我再3考虑还是上个降压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