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立轴,干大事,好轻松。

楼主(2009-04-11):
旧的C68G小床的轴头涨出不少,可能是以前维修时操作不当造成。当时,前人没想到该设备还有极大地剩余价值所致。正可谓:轴头涨出不可怕,角磨机来修理他。小立轴上角磨机,胜似磨床下凡来。按动快门在这前,眨眼之时修理完。看片:

网友:
方法似是不错,但角盘好象固定得不太稳妥。

网友:
磨完了 下面干什么呢?

楼主:
打麽修复时,是用一只脚踩着地面的平台钳的边,另一手转动车床主轴。砂轮可以随意水平移动(但要踩实,控制轻微的跳动)将涨出的锥型头削齐,停止水平移动时还是挺稳当的。

测量结果,十分满意。

楼主:
这个轴突出正好安装无刷直流电机和涡轮,这两个部件正在加工之中。

楼主:
星期天,转子快车完的时候,618的皮带折了,看来火烧的熔接头也断那?可能的原因皮带工作时间长了、负载大了,过热造成。暂停了,一个人也接不好。还有三小时,时间宝贵做别的,做了个固定无刷直流电机锭子的支架。

2无刷锭子支架零件制作

2无刷锭子支架零件制作 .jpg

3无刷锭子支架零件制作

3无刷锭子支架零件制作    .jpg

4无刷锭子支架零件制作

4无刷锭子支架零件制作   .jpg

6无刷锭子支架零件制作

6无刷锭子支架零件制作  .jpg

楼主:
比另一下看

网友:
不太明白到底在做什么

楼主:
固定在车床主轴头上的无刷直流电机锭子支架。

网友(2009-05-13):
帮扛起来。

网友:
这电机能带得动这床?

网友:
文章够精彩,摄影技术有待改进。

网友:
不错, DIY精神科加...

网友:
人家赚大钱的,没空把时间花在修破烂上,就喝饮料的,不会去想把瓶子收起来卖,要是想了,这人层次是够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