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这个飞机怎么样?????????????????

楼主(2009-04-11):
4#3!!!!!!!!!!!!!1

网友:
练手可以

网友:
在商店的通道飞过8字。都可以。感觉4G3比它明显要好飞。

网友:
不错,华科尔产品唯一很少听到批评的jj,耐摔,升级无刷后基本无费用,是飞行成本极低的机子。

网友:
华科尔产品-----是不是啊?整到我怕了,还讲基本无费用?:funk:

网友:
啊,和我的经验怎么完全相反啊?

4#3有刷版的电机完全是消耗品,两个星期一换。零件也不是摔不坏的,而且很贵。这个鸡也不好飞,所以我给出了。

倒是LAMA2很不错,结实好飞而且小巧可爱。听说5G6也差不多。

网友:
零件贵不是问题,主要在怎么飞的如何坏的,塑料件都可以手工修复的,金属件一般不会坏,剩下的就电机了,尾电机有副厂的,主电机改无刷就行了。

网友A:
我发现其实原厂的尾电机(我指原机带的)的确很耐用,我飞至少80-100个起落才坏掉的,市场上的零售版本的所谓原厂尾电机我飞只有十几个起落就歇了,所以现在只用副厂的。

网友B:
请问楼上,改主无刷后你还能用有刷尾电机?怎么做到的请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其实原厂的尾电机(我指原机带的)的确很耐用,我飞至少80-100个起落才坏掉的,市场上的零售版本的所谓原厂尾电机我飞只有十几个起落就歇了,所以现在只用副厂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批次的问题。我的尾电机只撑了40个起落不到。另外舵机也坏过,上下不停的跳,电位器不行了,只能一百多块买了一对。后来两个都坏了,正好全换掉。另外旋翼头的塑料件也不是能修的。我的是最早的4#3,塑料旋翼头。斜盘和Y型头一旦断掉只能买新的,因为零件不但细小,而且需要受很大的力,根本无法自行修复。

网友:
建议LS升金属无刷的吧,也许你飞行比较暴力而且我已解释过在炸机瞬间要收油,不然短路电流太大造成电刷发热烧毁,尾电机不是碳刷的很容易烧的。正常情况下尾有刷电机在合理使用寿命范围内无需担心。新手更建议上全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上,改主无刷后你还能用有刷尾电机?怎么做到的请讲讲。

4#3B金属版的改起来很容易,用原厂电调电机就行无需改电路,4#3或老版4#3B就只能升级接收机(因没有无刷电调信号输出)加原厂升级件或用副厂生产的电调加信号转换器要跨线,配件商提供有改装教程也不难。尾电机改不改全凭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