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质疑好盈白金电调质量,希望好盈公司出面解释问题。

楼主(2009-04-11):
出事电调,好盈白金版80a带bec
事件起因:
                 2009年3月8日,周末无聊,飞了几个起落,第一个起落飞机正常,因为是无副翼的飞机,所以朋友也试飞了一下。第2个起落还是一切正常。第三个起落,抓起一块西安电池,通电,砰,当时一群人都吓傻了。其中一个亚托510舵机直接冲顶。赶紧拔下电源,浑身冷汗。飞机上的电子设备算算都7000块了。这要是烧了估计可惨了。拆下电调,闻到一股烟味,仔细观察,2颗电容的正极腿已经全部崩断了。检查bec电压1.5v左右。当时就赶快祈祷,电子设备最好没事。回家第一件事抓起换下的亚托60a电调,接上bec观察飞机。还好,冲顶的510舵机扫齿一个。设备还都健在。
今天联系厂家,返厂维修,其实也不算维修,之前已经通知厂家,要不就换,如果修就免了。这样修好,估计怕死的我也确实不敢用。
最重要的是其中有一点我很是不明白,为什么电容的正极腿都会被炸开(已经都融化了),搞了十几年电子,据我所知,电容只有在接反或超压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爆裂。断腿电容并没有鼓或爆裂。而且我用的也是t插,想接反都不可能。电容腿断,需要不小的短路电流,可电容自身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理论上电容早炸了吧。百思不得其解中。

最近连续在群内听说好盈白金电调烧舵机,或空中引起炸机等问题。本来以为只是个例,看样子根本不是个人点被问题了。
目前出现问题主要有2种原因:
                                                     1、电调地面通电,然后碰得一下冒烟,同时十字盘舵机其中一个或至少一个冲到最高位置,不是扫齿就是烧毁。同时bec烧毁。
                                                      2、地面通电没事,空中做动作的时候,飞机失控炸毁。
2种故障都有共同特点,下来检查电调,会发现电调的正极腿已经断掉(有烧断痕迹),第二种故障,因为地面没有发现,起飞后电容烧断,会引起bec电压降低,导致设备失控。

以上都是本人个人总结,碰到同样故障的朋友就发帖顶下,说明故障现象。 请大家no起哄!厂家也应该对此有个解释。
目前是已经死活不敢用好盈白金电调了。
本人飞机配置 亚托500cf
                          vbar系统
                          510*3
                          ds760+9256
                          电机蝎子1600kv
                          电调以前一直用亚托原厂,从未有过问题。

网友:
**引爆装置!

网友:
因为是在一块儿飞的,所以楼主所说的两件事情我都在现场亲眼看到了。楼主的是电调烧毁后又陪葬了一组舵机齿轮,邓哥更惨,飞机插电后就看好盈白金版电调一阵白烟,电调烧毁自不必说,一颗新新的9650舵机也烧毁了。看了这两件事,再加上听说别的地方也有好盈电调烧毁的情况,我每次插电的时候也都提心吊胆 希望厂家能赶紧查明原因,并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飞机配置:机型:ATOM  500
                   斜盘舵机:9650x3
                   陀螺仪及尾舵机:401+9254
                  接收机:608FS
                  电机:原厂
                   电调:好盈60A铂金版

网友:
:funk: 汗 好赢的服务还OK 希望好好处理

网友:
上图说明吧。。

网友:
幸亏没钱,用不起那玩意

网友:
我在3月13日杭州三桥也有相似事件发生,前一天刚换的好赢100an铂金,第一个起落正常,第二块接电一阵白烟马上拔了检查电子设备,然后小心的再接又冒白烟。回家后换下马上寄回厂家,一星期后修好至今150个起落没什么问题。
我有4个朋友都是用好赢飞500,他们都没什么问题,可能是个别吧,建议楼主寄回厂家吧,售后服务还可以的,另外好赢的定速很不错哦

楼主:
回楼上几位,第一我的电调已经修理好了,好盈的某位小姐服务并不好,牛哄哄的,工程师服务倒是不错。这电调如果在坏,我绝对不会再修理了,来回折腾运费40块,等了一个星期,想起来就火大了。第二,您看到我的设备了么?算一下大概价格,请问烧了好盈会赔你么?因为一个几百块的电调烧了设备值得么!电调设计问题烧了设备,我本人头一次遇到,也头一次听说。第三,当初好盈工程师说查出问题给结果,结果是石头落大海了。前些日子听某位好盈工程师说要升级程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拭目以待。
好盈定速是不错,这个我也承认。您敢开个宝马车,为了防盗还在车里放个定时bomb么!

网友:
帮顶 期待解决 好赢名气还是挺好的

网友:
严重关注,最近还正打算上这个呢

网友:
买了个 好盈80a铂金还没有用呢。关注一下

网友:
正想买呢,看样子还是买进口的!摔机不核算啊!!

网友:
人品+运气哈

我有一次做实验时,给一个标准舵机通电瞬间,只听里面 “嘭”的一声.....然后一股 恶臭

后来发现电容爆了。拆下电容 直接通电,继续工作中。。

网友:
好在没买 差点~·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我碰到过普通好赢40a电调刚通电就冒烟

网友:
好赢的品质还不错啊  也可能是个例吧  如果经常这样的话 大家以后该用什么啊   我看XXD算了 还便宜

网友:
飞大机机最好还是用外置BEC安全的

网友:
好赢的电调电路设计有问题,单片机死机后,因为没有硬件保护电路。。MOS上下臂会直接短路。。。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指点,我还真没考虑过您说的这个问题。怪不得好盈工程师说过些时间要升级软件解决问题,看来还真可能是您说的单片机死机问题。
也谢谢兄弟们的回帖,19楼的兄弟,好盈电调我是不敢说质量好的,起码来说,如果您的飞机因为这个烧设备或炸机,心情是啥样!而且这个烧设备的事,如果是我自己偶然碰见我是不会发贴的,您看我发头次帖子的日期就应该知道,这事情发生了1个月了。最近几次我朋友连续出现问题,我才发的帖子。我是最幸运的,只扫了齿轮,听南方的朋友说,一次就烧了2个舵机。至于照相问题,实在是没啥心思照相了,如果是正常摔机照相给大家乐呵下,起码也有个心情照。设备当场都烧了,哪里有心情,拿起飞机就奔家里跑,要看看别的设备怎么样了。
好盈电调我打开过,如果那位好事也可以打开看看,个人发现2个问题(80a白金版本),1、正负极电源线紧贴2颗电容,应该是已经挤在电容上面了,没错,电容外皮是包着的,也不会短路,不过要是时间久了或摔机磨破了就不好说了。2、里面那个屏蔽盖子,一点保护都没有,屏蔽盖子有4个小角,只有2段是焊在电路板上的,屏蔽盖子很软,最关键的,屏蔽盖下面的铜箔电路居然有一大块是电池的正极,屏蔽盖本身就是负极,2个之间的间隙,小的可怜,如果挤压严重或摔机挤压之类的,后果大家猜着玩吧……。
 最后麻烦好盈公司,不要私下总发信息问我飞机配置。这个问题您公司前后一个月时间已经问我n次了,我已经不耐烦了。qq问,网上问,不知道您公司嫌烦不!我的配置如果有问题,我那个老亚托60a电调早烧毁了,那个电调我用了1年。
就说这么多。

网友:
“好盈”别走以前‘国营厂’的老路了!

这类问题在于“好盈”对元器件质量管理与以前‘国营厂’一样,对元器件的质量管理不重视所致,单靠程序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元器件的质量不好,你的程序再好依然会‘炸’!我大电流ESC都是用“好盈”的,幸好我还未碰巧啊。 好盈得重视一下元器件质量管理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全新好赢奔腾80A,接电10秒就over了 ........现在只剩一块散热铁片,当舵螺仪的减震铁片用

网友:
哈哈,我用最便宜的XXD的从25A \30A 50A 125A都在用,还没有烧过,哈哈。

网友:
 .火星先生和我一样,我也是拿一个烧毁的好赢40A'的散热片,作为陀螺的减震铝片。
大小正好适合401

网友:
那什么电调好呢?老鸟推荐下

网友:
我相信白金版那么贵材料上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设计的缺陷不见得那么容易发现和避免,微软的360游戏机不也是设计失误吗!不过我到不觉得是单片机死机造成的,AVR的的单片机稳定性是非常好的。是不是白金版的怕人家抄程序改成不知名芯片了

网友:
有过类似的经历,送修第一句被问就是电池是不是接反了。我是用T插的,都正常使用差不多一年了,突然出问题怎么会是因为接反呢?现在修好了,但是每次T插接触的“啪”一声后都在祈tao电调不要再莫名冒烟。

网友:
白金用的单片机是C8051F?

网友:
关注ing。。。正准备买100A电调,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
我觉得那种用了几个起落或使用中出问题的电调可能是温度高了处理器死机造成的,也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上下臂导通时间有重叠,在某个随机、不特定的时刻上下臂同时导通,实际上就是短路。楼主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电调温度高不高,温度高的话就有可能是处理器温度特性不好死机了。

网友:
如果真是处理器温度特性不好死机的话降低一个电流等级使用降低电调整体温度会不会改善故障几率?比如80A当60A,60A当40A的用。

网友:
确实有问题!

网友:
再怎么把电容引脚烧了无法解释

网友:
烧断电容腿只有一种可能: 巨大的(20Arms以上)波纹电流。
发生这种情况,能烧断电容腿说明你的电池够猛,电池不够猛的就烧不断腿,改电容喷浆。
我有个朋友的好盈 EZRUN150A 车用,也是上电瞬间电容喷浆,显然也是巨大的波纹电流造成。
怀疑:
1) 固件程序不成熟,某瞬间上下臂MOSFET 同时导通,然后截止-导通-截止...... 造成巨大的波纹电流
2)MCU上电 Reset 不成功,IO口输出状态不确定,硬件上若无保护就极可能造成上下臂同时导通。

网友:
80A,40A的铂金电调我各有一只,所以我一直很关注这个问题(我的试用多次倒很正常)。就在刚才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好盈的工程师,他答复他们也很关心、在意这个故障是如何出现的,为此他们搭建了一个测试平台,但到目前为止还没重现故障。不管如何,我个人认为好盈还是力图解决这个问题的,至少我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解决这个可能的缺陷。我可不希望为数不多的精品国货就这么倒了下去!
从我看到这篇帖子开始一直在各模型论坛看相关帖子,我想有可能是个案吧。但我不是专业人士,不敢说一定是什么原因!大家把自己想到的可能都说说,希望能够帮助好盈早点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上个图,看看电容内芯是否烧坏

网友:
尽管我的好盈出过问题,但是我继续支持好盈,有个国货精品不容易。

网友:
支持一下好盈!
西数、希捷、IBM等都不是出过问题吗?关键是要好好解决!
好盈应该能做到吧!
LZ能用上新系列,是米之人,权当白鼠支持一下国货精品吧

网友: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直升机高频震动和电解电容产生共振,造成电解电容引脚金属疲劳和损伤,插上电池时的瞬时充电电流或者飞行中的纹波电流将引脚熔断。

很多大容量的电调,其电解电容是用胶固定的,否则电容可能在飞行中被震得脱落下来。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吧。

楼主:
37楼兄弟,好盈工程师的话我听的比您多多了。除了问我配置,再就是说他们试验过,电调设计没问题。既然都没问题,为啥烧设备?
36楼的兄弟,叫您说中了,当时用了25c的西安2500毫安电池,t插头也不会接错。其结果很壮观。
后面几位跟贴的朋友,那里来的米人哦!!!如果是米人,早去搞jazz的顶级货了。
电容的断腿上能明显看到是暴断的痕迹,当时在断腿附近还有很小的金属残渣。电容的腿只断了一面,齐刷刷的2颗电容都断在了一面。 这件事我记忆深刻,过去一个月了,我都能清楚的记得。
支持国货没啥错,可惜国货服务态度和质量令人担忧。最重要一点,我支持国货了,请问我设备坏了找谁去?和我一样烧了舵机的朋友又去找谁?

网友A:
jazz的顶级货出问题了你找谁?LRP,凤凰也是顶级货吧?你可以了解烧了LRP、凤凰电调的有多少?凤凰电调不是对外转电机的支持不怎么好吗?这些都是缺陷吧?日本人的汽车他们也说没设计缺陷,为啥全世界范围内召回的车型这么多?最主要的是要有良好的服务态度,也给你修好了啊!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放宽心,实在不相信国货的话就换个品牌。最主要的是玩的开心。

网友B:
我和lz遇到同样的情况,但运气好些,电子设备没事,联系了好盈,也是问这问那,好在我用的是单位电话 ,感觉他们态度很好,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但苦于找不到原因。这次给我换了个新的,说加了个二极管,我是不太懂,试了再说吧,希望没事。
  感觉LZ应该和好盈能协商好吧,也希望好盈能解决问题,不行召回产品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jazz的顶级货出问题了你找谁?LRP,凤凰也是顶级货吧?你可以了解烧了LRP、凤凰电调的有多少?凤凰电调不是对外转电机的支持不怎么好吗?这些都是缺陷吧?日本人的汽车他们也说没设计缺陷,为啥全世界范围内召回的车型 ...

国外电调出了问题当然也要认倒霉,可惜您听过几个电调烧设备的事情,我想您一个都没听说过吧。电调可以烧坏,那叫点被。电调连带烧设备那还叫点被么?很遗憾我这边用凤凰的都人好,没听说有任何问题,驱动外转也没发现有问题!除了设置比较麻烦。日本人设计车有问题我到时没注意,不过人家既然召回了,就代表承认有问题,给维修。请问好盈在做啥?亚托的电调怎么样,大概有不少朋友遇到过烧毁的吧,我也遇到过程序通电丢失了,不过烧电调就烧了,设备好歹都在。
请问如果我和您换位,或者您和我们这些烧过设备的换位,不知道您怎么想,自认倒霉?还敢继续用?飞机上的几千块设备如果都烧了,还心平气和的话,那要多厉害啊。 没有和您抬杠的意思,只是大家换位思考下。最可气的,我的电调厂家给换回来说是新的,我拆开,居然4颗螺丝长短都不一样,批量的产品螺丝还能长短不一,真是奇怪了。目前按您说的,为了玩的开心,我换回了老亚托60a电调。这个电调我用了1年,比较放心。

网友:
我有好盈的6A,25A,40A,80A,120A(车用双向无刷)的电调各一只,到目前都没出现过任何问题,感觉性能也还可以。也有一只凤凰35A的电调(老版本),配XXD2212外转电机时偶尔启动困难,要不就在大约40%油门时不停咳嗽,往上推油门就正常了。所以比较相信好盈,但我也不是一味给好盈说好话啊?我回了这么多次帖子一是因为我也有铂金版的电调,很关心这个故障究竟是怎么回事;二是希望大家都说说出现这个故障的可能原因。本来你因为烧了设备就很不爽了,我又何必与你斗气呢?请你相信一点,我绝没有和你对着干的意思。也许是由于我玩得比较少的原因,除了冬天穿衣服时静电打火击穿一个FEIGAO电调外没烧过任何设备。

网友:
期待好盈能有缺陷产品召回服务

网友:
期待好赢把售后服务做好,这样大家才能更放心使用

网友:
国货出问题并不可怕。其实我们在意的就是厂家的态度。有了好的态度,发展中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可如果态度上出问题了,那就是烂到心里了。但愿好赢不要成为第二个MG6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和lz遇到同样的情况,但运气好些,电子设备没事,联系了好盈,也是问这问那,好在我用的是单位电话 ,感觉他们态度很好,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但苦于找不到原因。这次给我换了个新的,说加了个二极管, ...

谢谢Long先生!屡次给您添麻烦了!同时也向所有受到该问题困扰的朋友们致歉!
好盈科技在1个月前陆续收到类似的故障报告,之后工程师就开始进行测试。但是由于白金系列产品正式上市时间不长,起初的故障报告数量很少,我们以为是特例。随后报告陆续增多,目前我们收集了大约10来个同样的案例。之前工程师的困惑是始终未能在实验室捕捉到类似的情况,因此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有一个月了。我们详细询问设备配置是为了在实验室复制故障现场,不好意思,占据朋友们好多时间。
目前故障分析已经有了突破,这两天我们会继续验证一下,如无问题则会公布售后处理方式。

网友:
好盈要努力啊

网友:
好盈加油啊!国产精品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Long先生!屡次给您添麻烦了!同时也向所有受到该问题困扰的朋友们致歉!
好盈科技在1个月前陆续收到类似的故障报告,之后工程师就开始进行测试。但是由于白金系列产品正式上市时间不长,起初的故障报告数 ...

我买了白金版40A的,还刚刚建议刚刚入魔的朋友买了个一样的,现在看起来太早了啊,要等成熟一点再买啊

网友:
各位朋友早!

    目前故障定位已经完成,我公司正在测试程序补丁。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在本周内可以解决。

    本周六之前我公司将在论坛上公布具体的处理方式,敬请各位模友留意。

    感谢各位模友的理解和支持!

网友D:
  2年来,我一直强烈推荐,和支持好盈。希望好盈能把电调做的更好。
能够继续扩大产品线,上次说过的陀螺。
或者将来做遥控,舵机,也都可以啊。国产还真没拿得出手的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2年来,我一直强烈推荐,和支持好盈。希望好盈能把电调做的更好。
能够继续扩大产品线,上次说过的陀螺。
或者将来做遥控,舵机,也都可以啊。国产还真没拿得出手的遥控器。

深表感谢!
也同样感谢所有对我们提出善意批评的玩家!不说什么其他的了,就一句话:努力再努力!

网友:
看来国货也能把售后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