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轴承进土后怎么处理??

楼主(2009-04-12):
上面有防尘盖,怎么在不破坏轴承的情况下修复啊,拿煤油泡的话再往里加什么油呢??

网友A:
化油器清洗剂喷

网友B:
先用汽油泡 洗干净 然后再 加机油!

网友B:
最好加点安耐驰不错

网友C:
大轴承洗了还能接受,微型轴承你直接扔了吧,洗也洗不干净。

网友D:
带防尘盖的不好洗,换新的吧

网友E:
不打开防尘盖不行吧,要想彻底弄干净别多想了打开再说。

网友F:
換一個沒多少錢~!

网友G:
一边泡,一边旋转,希望将尘土甩出来.

网友H:
胶盖还可以打开洗一下,铁盖就免了。开盖后用汽油清洗再用汽枪吹干净,可以反复多次。最后上黄油就行了,黄油要好一点的。

网友:
铁盖也可以用刀尖挑开的,用煤油洗泡一泡在于净的纸上摔一摔利用惯性把尘土甩出来.。

网友I:
大的洗洗还凑合用,小的直接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