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我的发射机和接收机好不好用

楼主(2009-04-12):
我的10c配的6014接受,没有接受
电池
,但是想测试一下接受好不好用,能不能收到信号,我还没有飞机,但是有两块电池和几个
舵机
,一块7.2v, 一块9.6v, 我不知道6014的电压是多少,我可不可以接上测试一下啊,会不会搞不好吧接受烧掉了。还有个问题,电池是接在调速机上,还是接在接收机上,我还是新手,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接收机的电池一般是4.8V电压,如果你想测试可以找4节5号电池做好连线接上接收机测试

网友B:
有电调吗?有的话可以用电调“调”到合适的电压供给接收机
好不好用,可以到空旷的地方拉距离测试

网友C:
接收机的电压一般在4.8V~6V,没有电调也可以,直接用4.8V~6V的电池给接收机供电,接上舵机,出去拉距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