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ZTW40A用 A123的问题

楼主(2009-04-12):
请教关于ZTW40A用 A123怎么设置电压保护,默认是不是锂电的电压保护,貌似飞123会低压保护吧?
1、怎么设置低压保护的电压
2、用A123需要换什么
电机
?

网友A:
LZ说的电调我没用过,但是要飞A123把低压保护关了,飞的时候先低空悬停并记好你的电池能飞多少时间,下次飞的时候时间差不多就停下来~换了A123的话就用KV值高的电机,像我就用2221-6配15T飞起来很暴力!建议楼主换个60A或55A的电调!

网友B:
再告诉你个秘密 ZTW里面的MOS片子没有40A 夏天到了 祝烧电调快乐
我的已经升级到60啦

楼主:
 我昨天飞了确实很热。。。。

网友C:
我的ZTW40A的电调也是飞一个电池就很烫.手上的三个电机都换了试,结果都一样.而且飞烫了JJ尾巴要抽.

网友D:
晕死啊,你飞LIPO时会不会烫?我个人理解是A123电压低,要达到同样功率的输出只有电流上去,所以发热大,如果是用LIPO也烫的话,那这电调确实是有点问题,
前段才刚说电池的虚标,难道电调也虚的啊?

网友D:
我现在用的ZTW的60A,A123,3S能7分钟悬,连续2组不停下来温度还好,估计在45度左右多点吧,反正手能放上觉得热,但不会觉得烫手

楼主:
我也是觉得热,到不至于烫手,我电调是放在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