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下35X电调上这个是什么零件,有得卖吗?

楼主(2009-04-12):
电调坏了一个这个小东西,启动的时候电机只会发抖,估计坏了一组输出,有人知道是什么零件吗?
或者谁有坏电调的价格合适就收一个

就是这个小东西,旁边还有4-5个一样的管子

就是这个小东西,旁边还有4-5个一样的管子

网友:
什么型号的电调,lz写清楚了。还有正面反面的电路板都拍一下,高手能分析出来

网友:
很简单,你整块板拿到电子零件店给人看不就行了吗!

楼主:
亚拓 35X电调啊

楼主:
不修了,封贴

网友:
这个东西坏了电机有什么现象?

网友:
前置推动,只能找其它坏了的更换....!

网友:
这个小东西坏了,启动的时候电机就只会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