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55级发动机 去点火头就熄火?

楼主(2009-04-12):
如题 OS55级甲醇机 去点火头就熄火 是什么问题?
发动机
装在3D机上 是斜着装的 ? 请教各位!

网友A:
富油或电热塞过冷

网友B:
换火头吧,我以前新买的OS 37里面也送了个8号火头,老是熄火,后来一换就好。小日本的东西就是这么紧密!

网友C(2009-10-04):
我也碰到过,应该是油针没调好吧

网友D:
最近几個模友用某國產油,有OS50直機發動機及OS55,就是拔掉點火電就無固熄火,全部換油後都沒事!另因發動機經常熄火,發動機越調越亂,昨天就幫一個用OS55的模友調過,拔點火電就很容易熄火,換了兩個新火頭都不行,油箱也換了個,油管也檢查過都不行,最後換油,把高速調好,再調低速油針,一切正常,飛了一個起落沒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