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xl电机温度很高,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9-04-12):
我的是呀托的430xl,呀托原装电调。飞一块电池都觉得温度有些高,连续3块电池,电机根本没法摸。加了散热片,加了硅胶,效果不明显,求助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检查飞机的各个轴承。传动皮带。仔细检查。电机出问题的机率很小。

楼主:
运转都比较正常,用手旋转大桨可以转动8-9圈啊。

网友:
430XL就这德行,烧了就扔了吧

网友:
430xl这种结构决定了电机的散热会不如转子和壳体一体的那种电机好

网友:
原想换430XL,后来发现是内转,外边一层壳,夏天要加散热片,就换了西尔2218-3800KV 。现在电调热,马达温。

网友A:
评价这么差 还买那么贵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因为是亚拓

网友:
今天室外温度25度,430X+13T齿,6分半飞下来已经很烫了。亚拓电机散热的确太差。

网友:
电机磁钢可能已经退磁.这样发热会更大.最终烧毁电机.快检查磁钢吧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同问。。。。。。。电调和电机都热。。手都不可以放在上面。。。是有问题的么????

网友:
夏天就是很烫的,没有办法,哪个电机都一样,稍微有点差别而已。

网友:
430X测试过1块电58度2块70度4块到90度之后还飞了2块维持在93左右 连续简单3D 测温器数据

网友B:
430xl这种内转子的高温时必然的了
那根轴的温度才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0xl这种内转子的高温时必然的了
那根轴的温度才吓人

430XL是外转子电机,有个壳而已

网友:
430这种结构是把定子的热通过后盖传导到壳体散热的
飞吧,发热大的必定耐热

网友(2009-05-27):
我的430XL下午刚自己重新绕制了线圈!发热依旧很严重!一块电池下来温度有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评价这么差 还买那么贵   这是为什么呢?……

“成功人士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网友:
俺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
A.K.E电机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是不是PMW頻率沒設對

网友D:
大齿轮黑不黑?黑的话,马达主齿与大齿轮间隙太小。

网友E:
亚托电机温度都有点发烫,应该设计的就是这德行,但是不见得就是问题。
很多人的YT电机还是能用很久的。我的430X有260+个起落了还在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