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换了连杆球头!悬停十字盘是斜的!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12):
今天把450连杆球头都换了!稍微有点紧!精心调试螺距!双桨没有了!就是悬停的时候老是左偏需要把右舵尾调调到36才可悬停!但是这样十字盘向右很明显一个不小的斜度!怎么回事呢?望高手赐教!!

网友A:
看看连杆长度是不是正常
通电断电后 十字盘应该是水平的 如果不平 调连杆长度 达到平衡
微调都要归0

网友B:
这问题我在上月就碰上了,问了很多人都没圆满答复,后来无意松了一点横轴螺丝,就好了,你试试吧,

楼主:
谢谢!估计和球头太紧有关系!可能磨磨就好了!二楼兄弟没明白我的意思!螺距50 油门50状态下十字盘 日子筐 大浆横平竖直的情况下悬停左偏

网友C:
十字盘调水平后飞机悬停会有向右倾斜的情况,主要是尾桨造成的。是正常情况。你的球头扣可以用球头刀磨一下就OK了。

网友D:
建议卖一个游标卡尺
以后换东西
量准确了再换
这样调节的幅度会小些....

网友B:
桨夹太紧,O圈不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