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851 充电器,电位问题!有图

楼主(2009-04-12):
请问0851充电器里的那两个电位分别是调什么的呢?

网友:
经验告诉我,不懂别乱动!~~~

楼主:
现在就是不懂所以没敢动,弄懂了就调啊

网友:
电压。。。。电流??

网友:
一个调电流一个调电压的

网友:
我手头那个充电器就一个调电压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做上标记 画上位置 或者测量电阻 再不行就把它焊下来找个 一样的换上 调整下看看效果

调乱了 在把原装的焊回去

网友:
忘了说了 烧坏了别找我啊

网友:
偶也想知道怎么调啊 有知道的就吱一声啊

网友A:
分别是调2S,3S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别是调2S,3S电压的

貌似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很有道理

这个...貌似分别调2S 3S电流的...

网友C:
按上图电位的位置所说
右边的是调电流的 最大就850ma,一般都是成800ma
左边的是调截止电压的 调这个要有耐性,并上电压表观察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上图电位的位置所说

右边的是调电流的 最大就850ma,一般都是成800ma

左边的是调截止电压的 调这个要有耐性,并上电压表观察电压变化

貌似越来越有道理了

网友(2009-06-13):
出厂难道没有调好么,Lipo-3S-2A调整的还是很好的,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