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P,150克,配什么电机和电池好?

楼主(2009-04-12):
接收5克,电调10克

舵机打算安装ESKY的7.5克的,安装四个。也就是30克

还剩下105克给机身,电机电池

机身做得好的话能50克搞定

电机和电池用啥呢?

网友A:
机身50克是做不出来的,不要企图用缩小飞机尺寸来减轻飞机的重量。至于为什么自己先去理解。。
我的做法,舵机用3台就够了,副翼可以用一台7.5克的,升降舵和方向舵最好用5克一下的,这样你又轻了10几克下来。
电机可以选用2204或者1804,前者重量21克左右,而后者在15克以内,2S配8040浆,拉力都用250克了。
电池用350MAH20C 7.4V,20克出头,不要大于450MAH的,那样电池要到近30克了。
这样,你的设备总重量可以控制在90克左右。空机重量50克绝对是妄想的重量,一般70克以下(含碳纤加强和胶水的重量)。

网友B:
计划是不行的。算出来的重量很实际相差很远的。50G的空机可以做出来。但是要花点心思。做水星比较难。CLIK可以做到。不过你这配置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划是不行的。算出来的重量很实际相差很远的。50G的空机可以做出来。但是要花点心思。做水星比较难。CLIK可以做到。不过你这配置不行。

请教配置还需要做什么改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50克是做不出来的,不要企图用缩小飞机尺寸来减轻飞机的重量。至于为什么自己先去理解。。
我的做法,舵机用3台就够了,副翼可以用一台7.5克的,升降舵和方向舵最好用5克一下的,这样你又轻了10几克下来。
电机 ...

机身太小而难以控制是不是呢?

副翼有特殊打算...... 密谋

楼主:
唉,不想再买5克舵机了,现在8克舵机很多,打算利用起来。

要不就不做150克机器了,还要花很多钱

还是去买900毫安时11.1V 20C的电池吧,+2208电机

网友:
是否考虑 垂直的机身上 开点孔 减轻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