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功率下高KV电机发热小,这个理论到底对不对呢?

楼主(2009-04-12):
比如同样是2212外转子电机

KV 930和 KV2200比,在3S供电下都达到150W,是不是2200发热很小呢?

如果不是还要考虑什么因素呢》

网友:
同一型号电机,转速越高它的涡流损毫越大,因此高速电机跟低速电机有不同的设计结构.满足不同场合需求.一般来讲同一型号的电机.不管kv高低他们的功率和效率差别不大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心头大祸解决了!

网友A:
楼主说反了,同一型号电机,高KV的电流大,发热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反了,同一型号电机,高KV的电流大,发热更大

我有前提的,同电流下

网友A:
同型号电机,同电压,不可能同电流

网友B:
楼上的可不一定哦

要看负载情况 :低KV用大桨,高KV用小桨,会有功率曲线相交的情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电机,同电压,不可能同电流

负载不一样,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负载情况 :低KV用大桨,高KV用小桨,会有功率曲线相交的情况哦。

功率相交?什么意思呢?

网友:
就是电压一样.功率一样.剩下就只能电流一样啊.在电流一样的情况下高Kv电机的铜损要比低 kv小.但涡损要比低kv的大. 所以效率不会相差很大的原因.

网友:
要比最大功率才有意思,要不然任意二电机都可以“功率相同”

网友:
楼上的各位继续讨论,学习、学习 。

网友:
实在看不过去了,回复一下吧

相同的输入功率下,不同kv的电机,理论上输出功率是差不了太多的,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影响输出功率的因素

坛子里大多爱用低kv的电机,输出功率大,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低kv的电机,损耗那部分功率相对比较小,所以输出来的功率就相对大些,既然损耗小,那么低kv的发热就相对高kv的小

最后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低kv损耗小呢?由于转数低,摩擦生热做功相对少,所以损耗就小,而摩擦生热就是无刷电机的主要损耗渠道

网友:
还是重复那句话

规格大小相同的电机.功率和效率是近似的.不会有哪个特别大哪个特别小的情况.大飞机用大电机小飞机用小电机.至于用什么参数看各人喜好了

网友:
下面说一下桨的问题,

我在楼上写的东西里面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桨必须是比较适合那个kv的桨,

最适合某kv的浆,实际意义是,能把这个kv下输出功率发挥到最大化,最优的桨的型号,

如果桨过小,那么将会有更多的摩擦生热产生,桨过大,电机带不动这个桨,那么将会有更多的电能,把线圈当成了发热电阻,电阻产热了,

大家听明白了没有哇

网友:
纠正13楼的错误

电机的主要损毫怎么可能是摩擦生热?! 没接触过电机还是想当然? 我看没一个厂家敢说自己的电机主要损毫是摩擦生热吧. 得加强学习了

网友:
那keke899给咱们详细说说,

希望坛子里面某些所谓大侠老鸟,对待新手问题不要总说一句话呀

电机里面电阻生热不同配适合的桨后不同kv相差不多,而摩擦生热不同kv是有浮动的,

网友:
电机主要损毫有两大因素构成:铜损跟渥损. 铜损为导线固有电阻损耗.渥损包括铁损跟弦波磁场损耗.高速下后者为电机的主要损耗. 通过改善设计.可以有效的减少这部分损耗.全面应用于高速电机研发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