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控及飞机电池问题

楼主(2009-04-12):
新手准备入004,有几个问题想先弄清楚:
1.0404控改锂电后用的3s锂电,能否用esky ek2-0851来充电?
2.如果不改锂电,直接用镍氢充电电池,能直接用自带的控的充电器给电池充电吗?还是需要改一下控。
3.为了是锂电通用,能否将004飞机的锂电改为3S 11.1v的锂电,如果改为11.1v的锂电,需要换桨或其他修改吗?
4.ek2-0851的平衡冲能用于2S和3S的锂电吗?
谢谢了

网友:
回答你的问题
1,控可以改锂电,就是电池仓的位置可能放不下电池。锂电池可以用ESKY的充电器来充,可以充2S和3S的电池。
2,直接用镍氢电池是不可以用自带的电源给电池充电的,需要把电池拿出来充电。因为遥控器的电源插口是反向的,送的电源是正向的。
3,004的可以用锂电但是不能用11.1V的,可以用7.4V的电池,就是LAMA用的那种,而且要改造电池仓。
4,可以

网友:
懂的我回答,其他后面补上

1.控改锂电是可以的。改锂电后还是用0851来充电。
2.用镍氢充电电池不要直接用自带的控的插孔充电。因为充满没提示。也没人用这个充的吧。
3.ek2-0851的平衡冲能用于2S或3S的锂电!

网友A:
遥控器上的控是反向的,插头的外皮是正极,心是负极。
插上配送的充电器会损坏电池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有人说004的能用11.1V的电池,但我看了一些资料说“如果电压高了,比如16.4伏情况下,转速就更高了,扭力会减小,桨需要更小的。反之,电压低,7.4V,就可以用大点的桨。 ”,那如果把004的电压升为11.1V的,就需要小桨了,可以这么理解码?那要换成什么样的桨呢?另外在什么情况下换木桨啊,换木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的控是反向的,插头的外皮是正极,心是负极。
插上配送的充电器会损坏电池的,

靠 反的?自己出的控和电源竟然配不上。ESKY是不是没脑子啊

网友:
11.1V慎用,尾巴会死的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