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见鬼了 450没有电池自己转起来啦 视频

楼主(2009-04-12):
这已经是第二次啦, 很奇怪, 所以发上来给高手分析分析

过程如下:

开控, 插接收电,  但是听到的竟然是接了动力电池的那种电调自检声

好奇下, 推了油门,  竟然转了...

这个,  靠接收电也转起来了,  难道电流回流了?

电调是ZTW40A, 接收是T7CP原厂, 接收电池插在7通道上

网友:
没试过,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不懂 不过看样子肯定接受电在转

网友:
要是靠接受电在工作的话 那它有经过电调吗?

网友:
你在外接接收机电池时没有挑掉电调那根BEC输出电源线,接收电池通过电调BEC电路给电调功率部分供上电了,推油门电机当然要转动。但实际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的,我推测由于外接接收机电池的电压高于ZTW40A BEC电路的输出电压,而两路并行工作BEC电路中稳压模块已经击穿短路。你可以在不外接接收机电池只用主电池供电时用万用表测试DEC输出电压是否是+5v或者+6v(部分电调BEC输出+6v),如果这个电压正常有可能是设计问题,如果BEC电压等于电池电压那稳压模块已经击穿了,赶快送修,否则有可能在这么高的电压下电子器件都损坏。
以上是我根据lz描述推测的,有可能与事实有出入,请lz仔细检查一下的好。

网友:
电调中的UBEC应该可以阻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却是这样的  而且正负极和信号线之间都有电压  而且压降不大    但是测试了另一个好盈也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我的BEC 输出是5.5V的   接收电池液没有充满  肯定没有达到

网友:
接受电不是电吗 ?

网友:
如果更换好电调测试也是这样那应该没问题。另外你可以把电调BEC的那根电源线取了试试。我的电直只需要一个电池,没遇过这种问题。

网友:
能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
能飞起来就剩电了

网友:
現在才知道450接收也要單獨用電池的~~

网友:
你干嘛把接收机弄成外接电源了

网友:
这下楼主钱省大发了 恭喜

网友:
永动机从楼主这诞生了!

楼主这是你的发明呀!或者是老天给你的馅饼!赶快收起来!

网友:
电直为啥要双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