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铁了心要飞GL500 大家来出个主意配置

楼主(2009-04-12):
小弟绝对新手,只买了个3通双翼的大飞机,一上去就打转个不停, 现在铁了心要飞GL500,在淘宝网上看了个3386的套装,(以下详细列出),请大家看看,能否给小弟一个价钱最便宜,又好飞的方案。看看东西怎么配。本人知道钱和货是成正比的,就是求高手,行家,给个折中的方案,另外能否介绍个买的地方,还不知道怎么到固朗的厂里买,能否给个地址。
3386 RMB 的套装配置如下: GL500金属机架 × 1
430MM玻纤桨 × 1
固朗原厂80A电调 × 1
固朗原厂
电机
:GL-WS-3648 1100KV × 1
3A UBEC × 1
天地飞六通
遥控器
× 1
GL 17克
舵机
× 3
固朗GM700锁尾
陀螺仪
× 1
22.2V 3300MA 20C
电池
× 1
玻纤头罩 × 1
本配置不含外包装!(大家给评个理吧)

网友A:
新手你还是先玩450吧。有3000多块,全用在450上,设备会好很多。你从来没玩过航模,你到手了根本飞不起来。我练模拟器一个月才敢动真机。而且450的炸机成本很低。500就不同了。你花3000多买你上面说的这些设备。玩也能玩。不过调试会很麻烦。所以建议花3000多上450

楼主:
谢谢楼上给的见意,听大家这么一说我现在想法是把 遥控改成天9的,其他还有什么要求呢,本人也打算练他2个月的模拟,再上真机,现在决心还是很强烈,可能是个人想法不同,本人学摩托车也是直接上的400cc,喜欢大一点有气势,说到成本,也考虑到会很高,我还是想请懂的配机的老鸟在GL500的基础上给个有效率的低配,因为本人也不打算翻筋斗什么的,我只是觉的大型机飞航线最漂亮!

网友B:
500太大了,携带不方便,觉得先用450练习,然后就换汽油的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450练习首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D(2009-05-12):
不建议买天9的控,最近比较兴10C..个人认为收个2手的FF9或9X.9X2都比天9好,,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E:
还是推荐450 电子设备用好点的 避免重复投资

网友F:
既然已经有心理准备,那就上呗!还有新手用600练的呢。不过控最好换了,陀螺和锁尾舵机要考虑好了。先看看帖子再下手不迟。祝你早日航线!

网友G:
帮顶,顺便问一下,飞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