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玩亚拓600电的,有用两块飞亚拓500的电池组起来飞 ...
问一下玩亚拓600电的,有用两块飞亚拓500的电池组起来飞的吗?

楼主(2009-04-12):
问一下!玩亚拓600电的,有用两块飞亚拓500的6S1P
电池
组起来飞的吗?

网友A:
亚拓500用的应该是原厂的22.2V 2600MAH的,600用的原厂电池是22.2V 5200MAH的,我估计就是两个500电并起来卖的。

网友B:
我今天用了两块旧的15c2200ma的电池并在一起,飞了飞600esp。效果还是可以的。悬停和航线可以坚持8分钟左右。

楼主:
并联在一起是不是还得做个接头啊!

网友C:
不建议并联使用电池,并联对电池的伤害较大。很容易过放(电流、容量都会过放)。

网友D:
并联电池只要别飞的时间太长,估计对电池影响不大!

网友E:
并联不就是6s2p嘛
怎么想不开呢? 原先电600的电池不都是6s2p么? 后来为了所谓的一致性 (其实是为了减重)都变成6s1p了
背着抱着一边沉.
6s2p飞600 完全无问题 但是要注意一点 就是接头一定要选用质量最好的,因为你就算没有并联上 一样可以飞起来 这时候可就是1块电池在拉动整个飞机+另一块电池的重量了! 不死等什么呢? 哇哈哈哈

网友B:
一块按道理也可以飞个3分钟左右。就是头太轻了。主要是锂电怕过放,放出一半多点的电量就该下来了。要是锂铁就可以放空全部的电量也没事。

网友C:
以前确实有 6S2P的电池,效果不好,所以现在基本上都不用了。
并联电池一致性不好,对电池的伤害,远比串联大很多。尤其是飞3D,飞悬停可以凑或。
一致性不好,可能会一个电池的放电电流比另一个大很多,而飞机对电流的总需求量远大于其中一个电池单独的放电能力。
如果超过电池的最大放电能力放电,哪怕时间很短,几十秒,电池死的也会很快。
不相信,就自己试吧。看看电池并联飞3D能撑几个循环。

网友F:
我认为两块电池完全可以并联使用。我现在就是用两块A123 6S1P并联飞600,效果比一块好多了。电池受没受损,可以通过平衡充的电量观察出来。并且A123电池不怕过放。

网友B:
6s1p飞600是不是电压低了点?

网友F:
如果嫌电压底了,可以7-8S1P。不过重量要增加。但飞航线没问题。

网友B:
我正打算组7s1p,不知道悬停可以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