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线或自旋时转弯的操作

楼主(2009-04-12):
我的因为尾桨的关系,正常悬停的时候主轴与地面不是垂直,是左倾的,要微调了右向。自旋或航线转弯时,飞机一转向十字盘方向就不对,就会偏了,跟着掉高度。这时是要摆尾加右偏加油门吗?

网友A:
悬停时尾桨的效果有两个,一是给机身一个反扭距,与大桨收到的阻力扭矩相抵消;二是一个向左的推力。所以飞机悬停的时候桨盘平面是不平行于地面的。我的做法是不动微调,而是时刻打舵修正。

网友B:
也可以动下微调 你把飞机在旋亭时放手一下 看飞机往哪边偏就调下微调 也可以

楼主:
应该可以微调。就是转弯的时候要打会左倾让主轴跟地面垂直才转向吗?

网友C:
1、向前飞2、打副翼(向左转打向左)、拉升舵、打方向(与转弯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