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有个问题发表下

楼主(2009-04-12):
新手了解个简单的问题,想买全新的船壳自己装船,不知道新的船壳买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打好洞了,只要把配置装上去就可以跑?

网友A:
应该可以要求卖家打好孔~原配我之前在淘宝看的图片好像没有打~像压水板与固定浆的支架孔也都不会打的

网友B:
最好是买回来后自己打孔。因为不是所有电机和尾陀以及其他的配件的孔都是统一的。其实自己打孔也不麻烦。如果是船壳已经打孔再去配适合孔的配件就麻烦多了。

网友C:
让卖家用笔给你勾出轮廓 回来参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