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不能正常飞行了请求帮助。。

楼主(2009-04-12):
我的ESKY04在起飞后4合1的混控就间歇性的亮红灯,飞机就很难控制了,我想请问下各位前辈是不是混控坏了还是尾电机不行了?

网友A:
起飞前不会吗?再说详细点
很难控制指不锁尾还是没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前不会吗?再说详细点
很难控制指不锁尾还是没力气

起飞前不会 就是飞机离开地面的时候 尾马达不是没力气,但飞机就是几乎控制不住,往一旁倾斜,尾也锁不了!

网友:
往一旁斜是正常的,是地面效应造成的,飞离地面半米就好了,尾锁不住需要调节4合一上的主电机和尾电机比例的旋钮,我也是菜鸟,但愿这样解释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ESKY04在起飞后4合1的混控就间歇性的亮红灯,飞机就很难控制了,我想请问下各位前辈是不是混控坏了还是尾电机不行了?

明显的电不足,量量电池的电压,电压没问题的话估计就是4合1的电调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晶体松了?

网友:
接着描述啊,尽可能多的描述。是否突然成了这样还是摔过以后成了这样等等。越详细越别人越有可能帮到你。
你用的锂电还是原装的镍氢电池。原装的镍氢电池用不了多久就不行了,根本带不起来。
另外,你说的亮红灯时候是油门推到百分之几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晶体松了?

也有可能,接收晶体刚开始还接触比较好,飞起来以后一震动就接触不好了。

网友:
新手认真学习中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最近比较忙所以一直搁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