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SP起飞后抖动

楼主(2009-04-12):
起飞后就抖动,不是那种高频抖动,看脚架最明显,晃来晃去的,整个飞机就像点燃奥运火炬时的阿里。请问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是不是有严重的双桨啊?仔细看过吗?

楼主:
看过了,无双桨,新机才5、6个起落,没炸过。

网友B:
看看单向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的,晚上调整,明天验证。

网友A:
悬停是65%油门,螺距+5度。你看看你的是不是这个数值。

网友D:
好了吗?关心ING

网友E:
安装问题

网友F:
和我的情况一样,把悬停点的油门调到71至73之间就OK了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 关注 学习调直机的每一个细节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关键就是悬停时油门和桨距的配合。原来悬停时的油门(摇杆中点位置)设为68%,抖动的厉害;调整为70%并相应减小桨距后,抖动消失;后又把悬停油门设为66%并适当增加桨距,抖动消失。分析一下,可能是68%的油门时桨的转动和机身发生共振,提高或降低转速,问题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