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我的OS 50是富油还是贫油??

楼主(2009-04-12):
油门微调定在68,油门摇杆最小,怠速正常。今天发现打着火后油门摇杆最小就熄火,遥控设置什么都没动过,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像这种问题,先使用搜索功能,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

网友B:
这个问题要先排除发动机风门的初始位置,你可以先用控里的功能调节一下,看油门最小时是否是风门刚好关断。你的油门微调情况我看是正常的,油门杆最小,发动机不熄火,你可以关微调来关断发动机。

网友C:
单飞,进步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