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两把白钢刀,被难住了

楼主(2009-04-13):
淘了两把白钢刀,规格是30mmX30mm,太大了担心小床子用不上,不知道是一分二好还是一分四好呢,12X30?或者12X12?另外想了解怎样分割白钢刀?用线切割吗?大家帮忙推荐一个好的方法。谢谢啦!

网友:
只能线切割吧!

网友A:
我是没米之人,用土办法先锯深沟,再垫高两头铁锤一敲

网友:
最好线切割。
或者用切割机装树脂砂轮片切一刀,当心退火哦。(加工铝合金门窗的那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米之人,用土办法先锯深沟,再垫高两头铁锤一敲

你这是长刀变短,人家楼主可以想一把厚刀变三把薄刀

网友:
找人家换换呗,加工费都够买刀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大的车刀都是大车床用你,如果你你是小机用的话就没有必要买那么大的刀一般是8*8,8*12,12*12,目前你那个刀也只能去线切割了,其他方法都不行的,不过你要是去线切割的话那还不如另外买其他刀具了,线切割很贵

网友:
和别人换吧.线切割很贵的 .真的切好后够买新的了 /起码在我这里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你那线切割加工便宜的话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呵呵,建议换,线切割贵啊

网友:
交换是好主意,加工费用高不值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了,昨晚看了3A的帖子,结果看了个通宵,现在才起床,呵!

网友:
上线切割的钱可以买新的刀了

网友:
淘的肯定不贵 30x30没法装小床 只能割了 割小点就多几把

网友:
有必要这么折腾吗 能值多钱 有这钱赶紧加工点实用的东西 刀钱就出来了

网友:
30x30 ,不如买再大点的连刀架都省了 。

网友:
同意:找人家换换呗,加工费都够买刀了

网友:
找人换吧,切开的钱够买好几把细的了

网友B:
如果换不成,看能不能夹上,如果行,建议楼主将刀口磨掉一些,将就用.

网友C:
换几把吧

网友D:
感谢大家热心帮忙想办法,切开做点上手的工具,现在算了。我现在连床还没有呢,有点中毒了,先忍忍。

网友E:
连床还没有
好事 那赶快买一个线切割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