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电位器如何清洗

楼主(2009-04-13):
请教舵机电位器如何清洗?把电位器单独拆出来挺费事,好像只有暴力破坏了才能拆出来,里面有胶水粘住了(我暴力破坏了一个,看到有胶水的痕迹),从装齿轮的一边又清洁不到里面的碳膜,那孔太小。又或者直接用酒精从那个小孔渗进去就行?

还有一招,就是直接进垃圾桶,哈哈

网友A:
不要用酒精,直接喷wd40

网友:
拿个牙签,弄一点点机油进去到碳膜上

网友:
电热器清洗不能用油,电位器不好一般通过清洗是无法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酒精,直接喷wd40

酒精有什么问题吗,WD40是除锈的。

网友:
酒精吧。效果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酒精有什么问题吗,WD40是除锈的。

用酒精清洗后很容易再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