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26cc,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4-13):
先看图,从风林火山那淘的26cc。

还没玩过汽油机,请高手指点则个。

想上su-26之类的,使多大的桨?

网友:
油针有两个,一个是H,一个是L,分别是高低速调整!
如果飞SU-26这类的飞机最好上18*8效果好些!
你标注的是进油管!

楼主:
谢楼上,l、h油针收到底后怎么调?

网友:
我的调机步骤:
初始化L和H油针,一般先两个都2圈。先调L油针,遥控设备油门杆到最低,缓慢收L油针,到转速最高停止,然后调设备的 Travel/EPA,使得怠速保持在1800~2000转左右,接着慢推油门到最大,收H油针调到最高转,此时代表低速和高速的混合比基本上到最佳了,但是毕竟只有两个油针,还不能全程最优化,所以还要微调一下L和H,均衡一下全程的混合比:
放到怠速,快速哄油门,如果响应缓慢,则略开一点L油针,此时怠速会降低,甚至熄火,用遥控设备的Travel/EPA提高点转速即可,直到提速响应满意,再略收一点H油针,就可以上天了
注意,有头罩没头罩,油针是不一样的,一般带了罩子后会富油

楼主:
楼上讲的清楚,谢谢。

网友:
高速有点咳嗽是怎会事情啊

网友:
5IRC上有朋友拿26CC汽油机做个配桨测试,结果是16*8的浆拉力最大

网友:
附图是26cc汽油机,安全起降300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