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v2机,请教电池寿命问题

楼主(2009-04-13):
我在春节期间买了架450v2的机子,因是模型店购买的,没有牌子,可能就是大家说的飞越450机,总的说机子的质量还可以,配置极一般,其中四个舵机只有一只舵机是正宗辉盛9克舵机,其它三只是仿辉盛机,在一次炸机后,换掉了大桨、主轴、横轴、尾管、皮带、尾轴、尾桨和四只舵机。炸机中坏一只舵机,后发现不是正宗辉盛才全部换的,现换成辉盛金属齿的舵机。再经调试后基本恢复原性能,每天在6*6m的室中练悬停,现只能对尾悬停。最近发现起飞无力,飞一会电池就很热,看上去好象电池寿命到了,我的锂电为11.1v2200mah20c,这种电池的寿命一般可有多少次的充放电,我每天算三次的话总共不足一百次。恳请老手指教,这种现象是电池寿命到了吗,在使用中如何不过放电,我用的是装机时配的平衡充,外观挺好,外壳是铝合金的。机子配的遥控是天地飞6c,总价1650,包括练习架和一只不怎么好的模拟器。谢谢。因为是新手,打字速度不快,请大家包涵。

网友:
听说就是200次以上,300次一下的样子。

网友:
 100次算是可以的了,要执行严格的充放电才能达到200左右
换电池吧

网友:
锂电很娇贵,反正我的电池都没有超过50次,就纷纷怀孕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池?

网友:
计算好时间 就不会过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电池的牌子没看到,只有英文锂电、三节、11.1v、2200mah、20c的字样。再请教各位,用于450v2机的锂电什么牌子比较好,价格多少?什么地方去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