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X 电机轴磨损了

楼主(2009-04-13):
今天飞时出了点小事故,回来修机,查大齿间隙时发现电机轴旷了。插下电机发现轴松的利害,以为轴承坏了。费尽的打开电机,发现轴承表面黑黑的,以为坏掉了。又检查了轴,发现轴磨损了, 想来轴旷动是轴磨细了造成的,可能轴承也有问题吧。看了大家的帖都说轴承能用很长时间,所以想想可能这个轴承还能用,所以就修了轴,用了一小段热缩管套在磨细的轴上,再加点胶,让它和轴承内圈粘住。装好电机,试了还不错,没有旷动了,轴承转的也平稳。就这么着吧,反正我飞的是450X 只飞航线悬停。
但想不明白怎么轴承好的,轴却磨损了。
图中磁碗上部轴有一段明显磨细了

网友:
被磨损的 根源在 哪里?轴承和轴之间是不是应该加点胶固定 啊

网友:
这样处理没用!轴承走内圈了,需要换轴或者有条件的话用电火花冷堆焊修复轴承位尺寸,普通加热焊接会使轴弯曲并产生应力,建议lz以后飞行随时注意电机工况,有可能突然断轴。。。

网友:
要加胶哦

网友:
应该是轴承磨损后磨擦力变大,导致轴和轴承间打滑

网友:
估计飞断轴的就是这种情形

网友:
没用,换轴,换轴承

网友:
电机真的也是易耗品了

网友:
磨成这样,强啊!~

网友:
这轴和轴承在什么地方有得卖?

网友(2009-05-17):
走圈,只是因为轴和轴承之间不是紧配合。轴就像是在圈上“滚动”。有专门的胶可以解决问题,楼主的做法应该也行。不知道什么胶能够代用。
像这种轴头带齿轮的情形,轴颈和轴承内圈应该是紧配合才好。轴承跟轴承窝之间反而可以是过渡配合。没办法,为了装配方便才这么造。

网友:
我就用螺丝胶点了一下。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