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滑翔机周末首飞了,内有详细介绍,有图!

楼主(2009-04-13):
我的 AX 滑翔机周末装好首飞了,
用的 3S  1800mah锂电,AX 2306N  KV2200 无刷电机(严重怀疑KV不对,详见拉力测试数据)
试了 5030  5043  5050  6030  6050 桨后,综合电流和拉力的表现,最终选配的 6030桨
拉力在300克出头,飞机总重 580g左右,不过飞起来倒完全没问题。

这飞机机舱内图片见下面,
安装中的几个难点:
1、电机到机舱内太远,强烈推荐选择原装 2208N电机(原装电机设计好了,电机线很长!!)
      用其他电机需要延长电机线,我用 AX 2306N,加了 20CM 的线才刚刚够。。。。
2、机舱空间小,除非割掉机舱里面的泡沫。但又怕降低强度。。(我暂时没舍得割,飞时把电池外置在机头了)

飞行感觉:
没啥特别的感觉,速度不是特别慢,但手掷起飞还比较容易,滑翔和稳定性都还凑活。
降落我都是关动力 滑翔降落的。。。
不过发现小飞机还是不够抗风,用于 FPV的话 在有风时恐怕还是会不够稳定。

拉力测试见图,
第一列为机身自己的重量,第二列为机身重+推力。推力=第二列数据-第一列数据
测了两次,机身自重分别为 230g 和 180g

发现的问题:
1、我用的 9XII + 飞高接收,结果飞出 50米就抖躲。。险些摔机。。
      估计是周围电池环境差,飞高抗干扰不比原装接收。
      各位用 9X 的朋友,你们都用什么微型接收玩飞机? Jr原装PCM实在贵哦。。

2、另外,同一颗舵机,在接 Esky的控 和 9X时,中立点差好远。。不知怎么回事?
      用 Esky控在中立点装好摇臂后(摇臂与机身垂直),再换上 9X,结果中立点的舵机摇臂与机身变成 45度角了,晕
      不得不又要重新安装一次摇臂。但这样舵机一边的行程又受限了,崩溃。。。
      是不是 舵机也分 F 和 J 不同的版本啊?

3、飞机失控后,一通抖舵,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与舵机垂直安装的摇臂,变成于舵机机身成 75度角了。。晕
      重新插电后还是那样。。。搞不懂。。。难道舵机中立点也会飘移?

针对以上问题,不知各位兄弟们有何看法?

内部空间1

内部空间1

内部空间2

内部空间2

拉力及电流测试

拉力及电流测试

网友:
五一期间整一台这个滑翔机回来飞倒是很不错哦!

网友:
哈哈
下午找你玩去
拜访拜访

网友A:
我昨天也飞的这个机,把机舱内部全部掏空,垂尾和平尾的舵机全放到尾部,2200的电池能放进去,但要顶到最前面重心才合适,强度你不用担心,这个是EPO的,昨天第一才出手直接爆头,鸡头炸开,但没碎,用纸胶带紧急处理了下继续飞,我用的6030桨  KV1700,出手那一下油门要给到四分之三,速度起来后半油门多一点进行巡航飞行,2200的电池估计20--30分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飞的这个机,把机舱内部全部掏空,垂尾和平尾的舵机全放到尾部,2200的电池能放进去,但要顶到最前面重心才合适,强度你不用担心,这个是EPO的,昨天第一才出手直接爆头,鸡头炸开,但没碎,用纸胶带紧急处理 ...

我的动力跟你差不多,也是 KV 不详+ 6030.。。电流很小,才 5A  ,估计能长时间飞
你的垂尾和平尾的舵机全放到尾部是怎么改造的?有图吗?

网友B:
这JJ哪里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JJ哪里能找到?

淘宝上就有啊。。
推荐那款 299带原装电机、电调的。

网友:
舵机安装

舵机安装

网友A:
切机舱内部要在两片机身粘合以前就要切,切完了空间比较大,放FPV的设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机舱内部要在两片机身粘合以前就要切,切完了空间比较大,放FPV的设备没问题

不会吧,我的到手就是粘合好的啊。。

网友:
  这不是挺好的么

网友(2012-11-15):
技术含金量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