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GL500 中高端含控配置。

楼主(2009-04-13):
请高手推荐GL500 中高端含控配置。 顺便问一下 天9 和 DX6i 那个更适合

网友A:
天9
不过500的机子太大,太贵

网友A:
最好还是360或450便宜啊

网友B:
嘿嘿,楼主没看到我的回复啊。
你的理解和现实有相当大的差距。你是不是觉得“中高端含控配置”价位在4000到5000?玩500,“中高端含控配置”至少要翻一倍以上,从8K到10K起。
“中高端”的定位,根本就不用考虑GL,因为空机的价格只占很小一部分。

网友C(2009-05-13):
主要是后期投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