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阻焊 点焊 对焊 碳阻焊

楼主(2009-04-13):
开始只只想做个电阻,点焊镍铬带与紫铜,   后又把找到的资料点焊,对焊,碳阻焊都试了下

想做只电阻,拆2R 50W电阻, 在30W瓷管上绕 1R   用8*1.5沙包线做引脚,压接后想接触好点,找了个500W 15V   变压器在次级中剪断,    7.5V ,5KW调压器
点焊,铜 镍铬 点不动,   35MM 电缆很热了

锯了条石墨,电阻焊,第一次上去镍铬丝熔断了
用银焊条,    硼酸作焊剂,( 要用那个焊剂我不知道,有人说是硼砂, 以前玩电铸时有硼酸就试了)
看到焊条熔了,接触那没焊上,加了好多焊条,冷却看铜也熔了

相机没修好,只能做手机照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

银焊条要多少温度,用那个焊机

网友:
相机拿太近了,对焦对不上,下面的线清楚 焊口看不清

网友:
看不清呀,不明白

楼主:
现没相机,柯达我女儿带学校去坏了,最手手机拍几张

楼主:
第一次焊的

楼主:
第二次焊的

楼主:
把焊口磨了

楼主:
最磨,银焊条流动性还好

楼主:
电线太小了,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

LZ的文字表达能力

网友:
看不懂呀,说清楚点吧

网友:
拍照时使用微距功能,或者文字特写功能。

网友:
看不懂文字,看不清楚图!!

网友:
估计楼主上学时的语文成绩肯定是不咋的呀

网友:
第一次焊的

第二次焊的

读书少,只有这两句看得明白.

网友:
碳阻焊,不错,就是看不清楚

网友:
是用电阻焊D个电阻吗?

网友:
  实在是看不懂啊

网友:
真的 看不懂

网友:
太深奥了。说的是文言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查碳阻钎焊的工艺焊,现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始想法很简单,想要个电阻,以为在便搭下可点焊,镍铬与紫铜可焊起来,后改成碳阻焊了

楼主:
通过几天试验,了解了基本概念

通过几天试验,了解了点焊,电阻焊,碳阻焊,钎焊,硬钎焊,对焊的基本概念,没理论支持上仿制不了的,想问也说下上 买五金另件也要确定型号牌号,不能象这次买焊条那样,问我要那个焊条,又没玩过,只能每种要二根,要了8种 焊条二种可看出牌号,还不知意思 SHYGB Cu93P 3.25*1.3*450mm HARRIS 0 3.15*1.3*450mm 还有扁焊条和2*1000,2.5*1000,3mm*1000 园焊条 知道硬焊料和焊剂的说下,名称,特点,工艺 上面的是碳阻焊,碳阻焊是电阻焊的一种,碳阻焊又分碳阻热压焊和碳阻热钎焊,玩的是碳阻热硬钎焊当时一点也不董,连在焊接名称都说不出,更不用说工艺了,把基材都熔了,由于石墨负阻,要控制电压的,还要加焊剂,焊料 现有点了解了,以试过1mm铜丝 4*2沙包线 m3 m4 m6 m8 螺杆对焊,0.1,0.8,1紫铜皮,铜接头、0.3不锈铁,1mm铝板点焊其实功率不用很大,如输入34A 输出1000A时,电极上电压才1.2V 效率才16% 如变压器效率能做50% 以上输入功率3K可以了

楼主:
对焊个铁环

对焊个铁环

楼主:
对焊铁环焊接时

网友:
没说清楚.也没看清楚,只有猜.猜也猜不清楚.看了等于没看.连看带猜用了半小时,收获大约2分钟.看此文的感想.

网友:
这个感觉比较危险啊,是用得220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