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司马006改装四通

楼主(2009-04-13):
玩具司马006改装四通,本人有一架很新的司马006,3通的玩起来不爽,就想法改成4通的
材料,观察者的2个舵机 一个观察者的内轴和外轴,观察者的 控!观察者的倾斜盘!
OK,把006拆了,不该要的全扔了,用观察者的舵机固定夹 把2颗舵机夹住 上2个螺丝,够稳!再用2扎带固定下
然后把内轴,内轴装上,调整好 高度 装好机OK!
先用的006的平衡杆,倾斜盘很平 也飞起不是往左就是往右倒,换上观察者的重平衡杆后 OK,飞行平稳,感觉还很暴力,我也玩过V4
司马这电机不错,可飞一会就很热了.......
视频不会上

网友:
你改了以后  尾巴没什么作用了吧

楼主:
自己顶  留着好看

网友:
接着再改个6通的呵呵~~我也有个3通的想改改,技术不到啊 ,,楼主是不是接受什么的都换了

网友:
司马006三通玩具?还用原来的遥控吗?

网友:
不错 早有这想法 不过一只没实现

楼主:
肯定要 换控 和接受啊,不换怎么控制舵机???
说白了 就006留了电机和机架, 自己再加上舵机 和观察者 LAMA 的 接受和控 就行了,主轴 外轴都换了,翅膀没换,

网友:
原来的控还在吗(发射和接受)

我想要

网友:
樓主.. 可以提供一些更詳細資料嗎? 剛好手上有隻三通的山寨機.. 謝謝!

楼主:
这个冒失很简单吧.....

网友:
我想拆散了从新搞个形状

网友:
有内置陀罗仪吗,应该不会再和三通一样靠简单的转速差来调中立吧

网友(2009-06-02):
那个视频看不了了。

网友(2009-07-23):
求教改装司马S006

网友:
这样改装成本太贵了,还不如买一只四通的

网友(2009-08-23):
享受的就是动手的过程,精神支持!

网友:
樓主.. 可以提供一些更詳細資料嗎?

网友(2010-06-14):
LZ也不发改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