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大家帮着看看这样的配置是不是桨大了

楼主(2009-04-13):
本人第一次玩船,买了一条中O艇,具体配置如下
125A+FSD 3660,桨是原厂带的,铜的,直径44,内孔4.76。
昨天跑了一下,超级热,超级费电
用了2S的25C的5200mah的
电池
,5分钟左右
用了3S的20C的2200mah的电池,3分钟左右
感觉2S的比3S的跑得还快些,水花很大,但是速度很一般。船头基本无法离开水面。
大家帮着给看看,是不是螺旋桨的配置不太匹配。
多谢啦

楼主:
天啊!
这个配置是卖家的原厂配置,当时买时候也不太懂。
LS能再告诉一下435是啥意思吗?在taobao上找了好像内径4.76的桨很少啊,方便的话给PM个购买的地方吧
忘了说了,电机是2726KV的

网友A:
4.76内径的桨最小有440 我好像还有一只 应该合适你用 但电机要换一下

楼主:
刚才商家说会送两个浆过来,一个40的,一个38的都是塑料的,再小就没有了。
再问问,如果在浆无法解决的前提下,是否可以通过跟换更大扭力的电机来解决呢?

网友B:
1般情况下,换电机可以

楼主:
如果使用3650 1965KV的电机会解决吗

网友C:
会,但是你可以先换浆尝试下,
还有1 个重要的问题是和商家确认电调的支持电压,你换了更大的桨,又出血换电机后,还是3S情况下,得到的速度是和以前一样的,只是续航时间多了些,无意义!
我在俱乐部和你说的没错吧,呵呵。

网友D:
超级无良商家!
可能商家根本没玩过船,不知道应该配多大的浆,或者知道了,出于其它原因将就着配,很难想像卖家是怎么想的......随便给只浆买家就算了....

网友E:
商家就一定懂装船吗?还是要自己多学多问,我们论坛里高手如云,多潜潜水吧,搞好经济预算,再叫高手帮你选配适合你的配置,千万别轻易相信商家,真正懂的商家我看也没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