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9通道

楼主(2009-04-13):
西安孵化或者是ESKY有没有兼容FUTABA九通的接收机?最好是便宜点的请大家给个链接好么谢谢

网友A:
只要是PPM的都可以。
据说无锡的小红鹰还不错,孵化和ESky的好像可靠性最差,不建议购买然后后悔。

网友B:
一般的 卖接收的 上边写兼容FUTABA 的就能用

楼主:
大九是变频接收的~不知道能不能用~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网友C:
如果是配TK-KSS高频头,找兼容接收机相当够呛。
不过在印象中,ESKY的六通道是和9Z Transmitter/TK-KSS module兼容的,因此他家的八通道可以尝试。
西安孵化的接收机100%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