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蝙蝠配件

楼主(2009-04-13):
我想装个40厘米长的小蝙蝠,请问都需要什么配件。
我知道的有,电机,电调,舵机电池,接收机,吸水舵。
压水板和水刀是不是不用装?还是可装可不装?
还需要什么配件,比如软轴~~

网友:
...直接成品拉

楼主:
成品的贵……

网友A:
小蝙蝠是双体船不用水刀和压浪板的,还需要的东西大致如下:防沉珍珠棉(也可以不用,但为了船的安全建议还是做好防沉),防水风琴胶,天线座,天线管,水冷系统的出水嘴,电调水冷器,电机安装座及安装螺丝若干,舵用的连杆,电机水冷套(如果用外转子电机的话用带水冷的电机座),432、431或者430的螺旋桨水冷硅胶管,联轴器(或者锁头),塑料王管,铜管(都是套软轴用),浆叉,介子, 导流头(也可选用螺母替代),还有需要个气球状的东西为接收防水,另外这么小的船用的电调要选带BEC的,电工胶带用来粘船盖子的缝隙,呵呵,上面的东西应该比较齐全了

网友:
说漏了,还有软轴的吊架,这船小,建议LZ多多请教大虾,别把配件买大了

网友B:
简单来讲
最好还是买成品船
把这些东西置办下来价格也比成品低不到哪里去
安装费时间,还得看手艺

或则在2手区收一条旧的
价格就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蝙蝠是双体船不用水刀和压浪板的,还需要的东西大致如下:防沉珍珠棉(也可以不用,但为了船的安全建议还是做好防沉),防水风琴胶,天线座,天线管,水冷系统的出水嘴,电调水冷器,电机安装座及安装螺丝若干,舵 ...

太详细了,看起来确实比较复杂,我去淘宝搜了一下,这小配件确实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来讲
最好还是买成品船
把这些东西置办下来价格也比成品低不到哪里去
安装费时间,还得看手艺

或则在2手区收一条旧的
价格就便宜了。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答,我再考虑一下。

网友:
实际上,压水板,水刀都可以diy,轴撑和软轴是标准制品,陶宝上面有,先装上手头有的,在考虑加或者换咯

网友:
所以我说叫你买成品....买配件自己装....大小不对自己麻烦...壳开废的更花钱

网友:
压水板不用装。水刀可以选装

网友:
买船前

先要问问自己有什么样的电池,或者说自己能够负担起什么样的电池
这个是最大的消耗品。

网友:
电池可以用2/3A或450的锂电

网友:
应该是A123或450锂电吧
还是用A123吧,便宜,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蝙蝠是双体船不用水刀和压浪板的,还需要的东西大致如下:防沉珍珠棉(也可以不用,但为了船的安全建议还是做好防沉),防水风琴胶,天线座,天线管,水冷系统的出水嘴,电调水冷器,电机安装座及安装螺丝若干,舵 ...

hydro plan 還是需要水刀的
ps小蝙蝠是hydro 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