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500斜盘舵机! 急啊!!!

楼主(2009-04-13):
   望DX推荐目前500(电的!)主流的斜盘舵机!!! 就像450的标配(65MG/202)!  准备入! 但就是在舵机上迟疑不决!!!

楼主:
!

  今晚就准备下单!  不想让自己熬太久! !              先顶一个!辈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舵机5245 82mg都不怎么样,速度很慢,一致性也一般   !  !   !

网友:
我用ESP套装里面的510

网友:
我用INO-251好像很难炸坏的,精度、力量都很不错。

楼主:
先谢了各位!

网友:
虽然我用的510,但是我推荐5245

网友:
5245比较慢.推荐ino 251mg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5245 82mg都不怎么样,速度很慢,一致性也一般   !  !   !

楼主用过?5245一致性很好

网友:
251MG加一票

网友B:
500的機子,建議使用塑料齒

主要是炸機時反饋力量大,容易把金屬齒的舵機全毀

网友:
9650/9257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推荐一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的機子,建議使用塑料齒

主要是炸機時反饋力量大,容易把金屬齒的舵機全毀

也不一定.
我的500炸了6次,舵机毫发无损.用的是ino lab的低端便宜货260mg

网友:
5245一致性很好

网友:
我用5245,已飞了近500个起落,炸机六、七次,5245完好无缺,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