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的四合一烧了,不知道怎么修,来请教大家

楼主(2009-04-13):
九鹰的106a,厂家不生产了,坏了没地方买,只有看看能修补

网友:
呵呵,这个好象是科乐科代工的,从照片上看和科乐科的LAMA-IV基本一样
9926B是MOS管,你可以上淘宝上搜一下,好象有卖家的
你也可以找黑大侠帮你看看能修不
呵呵

楼主:
呵呵,和黑大侠不太熟,ls的xd能介绍下

网友:
熟是从不熟开始的,你可以PM黑大侠,他是热心朋友,能帮你他会帮你的
我还有电调什么的准备请他帮忙修呢
黑大侠就是这个坛子里的"LFQC"

楼主:
十分感谢,我去找"LFQC"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我去找"LFQC"

你好!你能确定驱动管的型号是9926B吗?
若是的话,我帮你查阅了9926的资料,它是个双MOSFET管。
具体的资料如下: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修理的话有两种方法:
1、购买新的9926B来更换;
2、购买IRF4420、IRF7413、IRF7403来替代。但,替代的话要根据引脚功能,对电路板的走线做一点小改动。具体的做法是,将9926B的G2引脚的焊接盘切断,或将7413的第二个引脚剪除后焊接在PBC板上。
我这里再提供一个IRF7413的资料,你对比一下后就该知道如何改动了!
IRF7413的参数:

楼主:
感谢黑人,网上买都差不多,买个9926b试一试,好了上图
的确和科乐科的LAMA-IV基本一样

网友:
用IFR 7313 代替,或则是一个和7313差不多的管子,型号我记不得了

楼主:
郁闷呐,水平太稀把板子焊坏了,铜皮掉了一块,

楼主:
淘宝查了半天,一个破四合一接收要卖150甚至更多, 省点钱买450,先买401+9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