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c能否用a123电池

楼主(2009-04-13):
我之前购买的全金属零件整机GL450CV2版金属旋转头尾,玻纤侧板,玻纤头罩和玻纤浆
天地飞六通遥控器
四个9克舵机
11.1V 2200MA 15C电池
KDS800锁尾陀螺仪
40A电子调速器
3500KV电机

能否用A123电池?用3s1p还是4s1p,主要用于悬停及以后航线

网友:
3s的就可以了
不过建议换高KV的电机,相应的电调最好60A

网友:
3S 不行  KV  太小了

楼主:
原装设备不换行不行

网友:
用4S,我飞的很好

网友:
我是固朗450C 的,现在买了三个3S,但一直找不到地方放啊,你的4S是放哪里呢,能不能教一下,谁有安装电池的图片吗,上一张看看,谢谢

网友:
LZ的,把原来放电池的那个板拆了``站着放在架子上就可以了`

网友A:
现学现用,刚才你上校的方法安装了,但电调不能在电池下面了,改到侧面去了,不然装不上头罩,现在可以了,电池虽然是3S A123的,但现在练悬停时好像比我的2200MA 15C的电池还爆力点,动力比较足,跟我的2200MA  20C 的电池动力差不多,但A123的飞得会比较久吧,差不多一组能飞个8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学现用,刚才你上校的方法安装了,但电调不能在电池下面了,改到侧面去了,不然装不上头罩,现在可以了,电池虽然是3S A123的,但现在练悬停时好像比我的2200MA 15C的电池还爆力点,动力比较足,跟我的2200MA  20C ...

网友(2009-06-03):
我终于为模友做出贡献了

网友:
用3S不用改动电池板也可以哦~~~
买个大点的头罩就可以,蓝色那款,可以把大齿包住的那种,或者用WING的头罩

网友(2009-07-22):
学习,我也淘宝订了2组3s1p,原来7块锂电都陆续涨肚了,用A12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