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汽油机水冷大家都用什么泵

楼主(2009-04-13):
想问一下船用水冷汽油机大家都用什么泵或是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其实最好是不用泵,如果进水不可靠,就再加个进水口,
要是用泵的话,离心泵必须里面有水才能抽水。
齿轮泵,可以空吸水,但是如果进点东西很容易挂,一挂,就没有水冷了……

网友B:
首选汽车雨刮喷水电泵,便宜,十几块有交易,7。4V电就可以抽水了

网友C:
我是用齿轮泵 把出水口天打 出现问题后可以及时的发现

网友D:
俺用负压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