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004的困惑

楼主(2009-04-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看看两边的大桨是否平衡

原因可能有好几个,最好说得更详细一些。

往左跑很正常,都是这样的。受尾桨产生的地效。

网友:
LZ和我的问题一样,我也是昨天收到的,把油门微调和油门都最大也是往左边飘(这个我看帖子知道是那个什么地面效应,等半米高以上就没这现象了)反正就是飞不起来,脚总是离不了地。
尽管我还没调机,但是我想最少飞还是应该能飞起来吧,不管是往哪边飞也好啊

网友:
电池镍氢还是锂电?  说说怎么充电的?

网友A:
回楼上的,我还没充电,刚到货就装上去试的,是电池问题吗?要充满才能飞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的,我还没充电,刚到货就装上去试的,是电池问题吗?要充满才能飞是吧?

商家沒告訴你新机要充滿才好飞嗎?

网友:
我的004用锂电飞,感觉低于7.8V就飞不起来了(单片3.9V),只能在地上不到20CM的地方晃了。

网友:
004的原厂镍氢电池是靠不住的。最好换锂电来使用。

网友:
充满电试试,装训练架的话到3.8-3.9V的时候确实只能在地效范围转转了

网友:
  换电池吧

网友:
这么不明摆着电池没电嘛,我的原装的电池一次没用就坏了,充不了电,后来换了个里电池行了,很暴力的,
换锂电池后,请把油门慢慢加,大桨转的呼呼直响,你就怕再加油门了!

网友:
我也是 锂电 充满了 一个样 前天入手

网友:
没电就飞!

网友:
昨天充满了电还是飞不起来,大浆,平衡都调了

网友:
还是桨的问题,004的桨太软了,没力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好买的时候顺便搞了个木浆,晚上试试看能不能飞起来了

网友:
和浆没有有太大的关系,原机带的塑料浆照样飞的很好!好好看看是不是有双浆,主翼副翼都要检查,再就是拉环上面的有没有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新入004,怀着激动的心情想翱翔下蓝天,于是装上电池,装上训练架,起飞.可是不管油门打到最大,飞机还是飞不起来,还一直往左边跑是什么原因啊,各位大虾指点下迷津啊~

第一次飞004,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还是基本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