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320A电子调速器 接一个130级的小马达会烧掉吗

楼主(2009-04-13):
320A电子
调速器
接一个130级的小马达会烧掉吗

网友A:
关键是电源电压。

楼主:
如果电流太大,会烧电池吗

网友B:
输入电压要控制好,说明上说耐9V,我试过3s的A123,再高就没有试过了。

网友C:
不是电流的问题,关键是电压,电压太高。。上臂的NMOS没有处于开关状态。。。很容易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