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新手请教固定翼入门知识

楼主(2009-04-13):
1、我手上有一台E004的0404遥控,可以用来飞固定翼吗?
2、从来没飞过的是不是要先搞翼龙飞?然后才能上涵道吧?
3、如果控可以用的话,买翼龙空机还需要其他什么电子设备?买齐了自己安装问题不会很大吧?
4、有没有重庆的前辈教我?我在直港这边

网友:
没用过这个空。不过4通空应该可以飞固定翼的

网友:
从来没飞过的,不要先上涵道
绝大多数涵道速度快

网友:
兄弟,0404控我用过,在低档控里面算是不错的了,据我所用,没有失控过,倒是摇杆电位器出过问题,后来自己好像好了,哈哈。完全可以飞固定翼,4通,短期内够你联系模拟器、真机了。
函道机你现在想都不用多想啦,不适合你,一步一步来,自己先飞飞飘飘、微风之类的入门机,飞好了再上好飞机,不然你会很累的,而且可能会倍受打击,除非你身边有个飞场厉害的老手,全力支持你上来就函道(个人意见,呵呵,不足之处见谅)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我还是一步步来好了,先飘飘吧

网友A:
这个0404是不是ESKY LAMA V4里带的那个控啊?
如果是的话,这个接收在哪里搞啊?
LAMA里带的是个4in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0404是不是ESKY LAMA V4里带的那个控啊?
如果是的话,这个接收在哪里搞啊?
LAMA里带的是个4in1。。。

是的,接收自己另配都行,4和1好像遥控距离没测过,我以前是0404配天地飞接收机,比较好用。

网友:
1.行
'2:绝对不能上旱道,摔死你, 玩好塞斯纳先
3 还有接收机1个,舵机4个, 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