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上的几种品牌锂电内阻测试结果

楼主(2009-04-13):
对手上的各种品牌
电池
内阻测了下:
品牌 电压 充电次数 内阻
ACE格氏 12.54V 5次 3毫欧姆
2200MAH25C
TOP-× 12.52V 66次 23毫欧姆
2200MAH20C
亚拓原装20C12.52V 9次 26毫欧姆
大白兔 12.54 9次 10毫欧姆
2200MAH20C
注:
数据来自HY0610I DUOII
充电器
中显示的数据

网友A:
参考值.不要做为内阻的标准.充电器测试的出来的内阻不能作为标准.毕竟那是个充电器,不是测试内阻的仪器!
同一设备,同一环境下对比下还是可以的,

楼主:
有机会我弄个能测内阻的FLUKE试试

网友B:
赶紧 来个 高手 弄个 这样的 测试专业 电池内阻测试 这样 假货就 跑 不 了了

网友C:
TOP-X 是什么电池?
.......... 明白了,某些词被论坛自动屏蔽了。

网友C:
对 “3毫欧姆”那个怀疑一个。意味着每 S 单体 1mΩ,换算放电能力超过 150C!! 有点神了。

网友D:
其实大多数内阻测试并不能带表实际使用时的内阻

网友E:
雾里看花

网友F:
LZ如果可以,请测试一下各种电池充满后在10A和20A时放电分别的电压,我们看电压差可以很直接的感受电池的性能,而且也和实际使用情况有点接近,因为好像听说电池内阻不是个定值,是变化的。

楼主:
内阻不是定值所以都写了个对应的电压值,现在不在原来单位了好的设备没有

网友G:
负载电压才是有实际意义的参数呀

楼主:
这个作横向对比还是有用的,实际使用中电阻低的温度明显要低不少

网友H:
即便是同一块电池,内阻在放电过程中也是变化的吧?

网友I:
电池内阻这里看看吧
http://itestlab.dgzu.com/html/LIP/index.html

网友J(2009-09-10):
看看我的吧,实际使用中测内阻才是正道!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